粘性物质如何上料

楼主(2018-11-07):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食品中的粘性物质如何上料,运输,比如辣子酱等,希望高手指导下,先谢了?

网友:
螺旋给料怎么样

网友A:
这里有个反面的教材

网友(点评):
也不能说反面,估计也找了很多人做自动化,确实不好做没办法用人一勺一勺弄进去

网友:
用螺杆泵输料泵,螺杆泵可以输送粘度大的物料。

网友:
|魍者归来发表于 11-07 10:33这里有个反面的教材

这个老干妈是哪个地方的?

网友(2019-02-14):
老干妈这样,不知如何保证g数准确

网友B(2019-07-16):
我也有类似困难,我们的是粘性颗粒,更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类似困难,我们的是粘性颗粒,更头疼

用绞龙试过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反面的教材

是担心豆豉之类的成分被磨碎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担心豆豉之类的成分被磨碎了吗?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每瓶老干妈里都要有足够的辣油,自动化给料的话不好保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每瓶老干妈里都要有足够的辣油,自动化给料的话不好保证

辣油能否单独灌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辣油能否单独灌装?

理论上可以单独灌装辣油,但会增加成本,而且会影响口味。

辣油是混合在料里,静置一段时间后自然析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单独灌装辣油,但会增加成本,而且会影响口味。

辣油是混合在料里,静置一段时间后自然析出 ...

老干妈真要自动化,可以上机械手;

是不是要解决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