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一个简单地机械结构 就是想不通

楼主(2018-11-07):
现在在做一个汽车的换挡件   只有两个档位  但是在档把上需要有锁定的槽口,而且放指的位置有限  大约是80*60*60mm 的空间  换挡的行程还比较大 在40mm左右  目前用拉线连接  现在这个档盒不知道该怎么在档位上锁定   求大佬们帮帮忙 下面是我的想法  但是上面的这个锁定的卡槽做的不对,档位到不了行程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
汽车换挡机构是有标准结构的,机构里有自锁装置的。找本相关的书看看就知道了,电子书,图书馆都有。

网友A:
下面加个棘轮结构,同时换挡件上加一个释放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加个棘轮结构,同时换挡件上加一个释放机构。

就类似于手刹那样的吧?

网友B:
接触过4AT和8AT换挡机构,采用齿形板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过4AT和8AT换挡机构,采用齿形板实现

谢谢 求大佬明示  不太懂

网友:
肯定要有定位支撑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