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问题

楼主(2018-11-07):
      拜问又经验的大佬同志,这种连接结构,卡爪端部夹紧工件,上下料,长时间后,又同事反应卡爪变形。本人现在有疑问,气缸连接卡爪,出靠摩檫力抵抗气缸的夹紧力,拿使卡爪中间腰部变形的力和这个螺丝锁紧的摩擦力比,哪个会大一些?因为本人怀疑卡爪不是变形,而是卡爪和气缸爪连接处松动了,导致卡爪前部开口,不能正常夹取工件,而不是卡爪腰部变形,使卡爪端部开口张大了从而不能正常夹取工件。简单的说,就是在卡爪端部受力后,是卡爪气缸连接处摩擦力大,还是卡爪抵抗变形的力大,这样我就知道到底使哪个先发生变化。

网友A:
3现主义。。。坐着猜有一万种可能

网友B:
有没有变形,到现场一看便知。这个东西坐在办公室是无法知道的。也没有现成的理论去计算。

另外,说句题外话,这个设计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夹爪手指太长了,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家的气爪,如果厂家比较专业,样本上会提供一个夹爪可抵抗的力矩。你这么长的手指,就算是雄克的夹爪都抵抗不了这么大的力矩。就算手指不出问题,用不了几个月,气爪就会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现主义。。。坐着猜有一万种可能

不要说废话好吗,我拜问的是有经验,有想法的人,来平台提问题,大家交流想法和意见,没有想法意见,空站在理论至高点俯视别人的是你吧?光是大话空话一大堆,评价别人空想,那你倒是说出个做法的123来啊,没有论证个123,你的说辞不管本身是否带有讽刺或者劝诫,结果就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最多也就落得个反感。再冠个主义,大概你才是名副其实的评论家,空想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变形,到现场一看便知。这个东西坐在办公室是无法知道的。也没有现成的理论去计算。

另外,说句题 ...

首先,卡爪这么长是产品必须的,其次,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卡爪夹持的是电极夹具+工件,一般不超过1kg。我讨论的是发黑的卡爪是否可能变形和摩擦力的问题,气缸选型是完全没问题的,顶多也就是把气缸手指的竖孔改横孔,改摩擦力为轴力,这是后话。再然后,关于变没变形,我当然知道去现场看,但是这个卡爪是悬臂结构,连接部位变形一点点,端部就张开很大,我们夹取时需要的间隙精度高,所以,卡爪是微量变形,这个用眼睛和卡尺测量一般测量都不方便测出来。

网友:
两个卡爪的底部(非卡工件的一端),留出合适的间隙来,这样卡紧工件时不至于底部的干涉而影响卡爪前部的抓紧力。

网友:
增加厚度

网友:
夹爪是什么材质的,处理情况?

网友:
夹紧的地方,一定要增加支持点,不能压在空的位置。

网友:
看图片 估计是向内撑什么产品。建议能把被夹的产品 示意图画一个。气缸大小还要 整体动作过程中是不是有加速和冲击。如果能详细描述一下 可以解决。

网友C:
一般的基本原则,变形就是刚度不足,你这个屈服了,刚度不足怎么改善1,短。
2,厚(加三角支撑之类本质也是加厚)
3,提高材料屈服强度。

1的方法一般最高级,2是普通老百姓最容易想到的,3比较low逼,就是老子就是弱,只能材料比别人好。

方法1最好,但是对一开始的设计边界就需要考量,日本德国这块最好,中国的设计设计极少从这角度考虑。

建议4,找同行的看看,尤其是德国日本,如果有,我猜大概率日德的1做得好

不管有没有参考对象,你的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

最后还有一条就是:是不是你的载荷也需要控制,这个也是中国设计做的差的一个主要点,中国最滥用的一个就是厚(大)

网友:
这个东西了解一下,一种气动夹爪,模拟人手尖端动作的,加持小而精密或是软的零件挺好用,我找找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卡爪这么长是产品必须的,其次,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卡爪夹持的是电极夹具+工件,一般不超过1kg。我 ...

楼主图片贴出来的这个零件,如果发生变形的话,一定是从最细的地方开始的,肯定不会是根部。因为那个位置的材料厚度最大,负载加上去之后产生的应力是最小的。
所以有没有变形,直接拿起来,把手指伸长的部分去靠一个平面,一试便知。

这个夹爪,如果没有增加减压阀的话,加持力是足以让零件变形的,也足以让夹爪自身损坏,这并不是更改固定方式能改变的,而是夹爪内部的导向机构自身能力决定的。建议你还是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基本原则,变形就是刚度不足,你这个屈服了,刚度不足怎么改善1,短。
2,厚(加三角支撑之类本质也 ...

您的答案给了我灵感。问题简单化,方向正确了,解决起来真的简单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答案给了我灵感。问题简单化,方向正确了,解决起来真的简单很多

不谢
那天要饭到你的城市了,记得请吃饭

网友:
其实是气爪上面那个直线导轨最薄弱,

网友:
看图片卡爪是钢材,夹取的零件1kg,卡爪不大可能会变形。卡爪如果特别长,就有可能卡爪端部会倾斜下沉,至于两个卡爪端部张开不能夹取工件,建议题主调节下卡爪与气缸连接部位,或者调整气体速度

网友D:
1. 卡爪细长,存在变形的可能;
2. 卡爪与气缸的连接,只从图片看,卡爪受力对紧固螺栓产生剪切作用,如果没有其他定位销或者止口来承受这个力,螺孔的间隙或者螺栓的变形均可能导致卡爪产生扭转,也就最终无法夹紧工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卡爪细长,存在变形的可能;
2. 卡爪与气缸的连接,只从图片看,卡爪受力对紧固螺栓产生剪切作用,如果 ...

您好,您这两点说的很对。我也考虑更改气缸气爪的型号,改螺纹孔为横螺纹孔紧固,您看是否会好很多。
另外,加工的卡爪,结构我也做了改变,现在考虑最好也把材质更换一下,您这边有什么建议用的材质来做这种卡爪和这种工作,承载受力方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这两点说的很对。我也考虑更改气缸气爪的型号,改螺纹孔为横螺纹孔紧固,您看是否会好很多。
另 ...

我怀疑最大的变形就是夹爪的固定方式导致的,可以在现在的结构上再打两个定位销,不方便打就改下夹爪结构,通过止口定位并且承受夹持产生的力。
关于刚度不够的问题,不妨换个思路,夹爪夹持后产生永久变形导致不能再夹紧工件,那么如果用带一定弹性的材料呢,夹紧产生弹性变形并且能保持夹紧力,放开后又自动恢复(这个在接触工件的地方改聚氨酯试试,或者直接夹爪就是弹性比较好的金属)?

这种材料也可以了解一下
7075铝合金
  7075理算密度为:2.8
  2011年执行标准:GB/T3880.2--2006①
  7系铝合金是另外一种常用的合金,品种繁多.它包含有锌和镁.比较常见的铝合金中强度最好的就是7075合金,但是它无法进行焊接,而且它的抗腐蚀性相当差,很多CNC切削制造的零部件用的就是7075合金.锌在这系列中是主要合金元素,加上少许镁合金可使材料能受热处理,到达非常高强度特性。这系列材料一般都加入少量的铜、铬等合金,而其中以编号7075铝合金尤为上品,强度最高,适合飞机构架及高强度配件。

7系铝合金属Al-Zn-Mg-Cu系超硬铝,该合金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已应用于飞机制造业,至今仍在航空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的超高强度变形铝合金。其特点是,固溶处理后塑性好,热处理强化效果特别好,在150℃以下有高的强度,并且有特别好的低温强度;焊接性能差;有应力腐蚀开裂倾向;需经包铝或其他保护处理使用。双级时效可提高合金抗应力腐蚀开裂的能力。在退火和刚淬火状态下的塑性稍低于同样状态的2A12.稍优于7A04,板材的静疲劳.缺口敏感,应力腐蚀性能优于7A04.密度为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