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胶水的问题

楼主(2018-11-07):
需要在铝合金表面粘贴一层橡胶,用什么胶水比较牢固。铝合金表面做过阳极氧化,橡胶是那种常用的黑色橡胶皮,5mm厚度。

网友:
发一下位置看看,一般如果表面有压板之类的,都采用结构保证的。我做设计一般很少涉及胶水

网友:
胶水。。。AB胶很牢固,工程的结构用胶,固化后是硬的,如果工况有弯折建议不要用了,如果只做垫,薄板金镶进去呢?

网友:
AB胶是两液混合硬化胶的别称,一液是本胶,一液是硬化剂,两液相混才能硬化,是不须靠温度来硬应熟成的,所以是常温硬化胶的一种,做模型有时会用到。一般用于工业。

网友:
万能的淘宝有专用的金属跟橡胶粘合胶水

网友:
也只有AB强力胶合适了,不知道502行不行?

网友:
现在厂里用的就是3M和西卡AB胶,质量根本不用担心

网友:
AB胶跟橡胶粘合性不好,应该用瞬间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