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如何计算配重重量

楼主(2018-11-07):
(图片)

网友:
这个需要通过计算得到,电机功率是多少?效率,减速机效率
电梯井爬升机减速机计算
爬升机采用齿轮齿条传动,齿轮齿数17,模数为6,半径r=51mm
一、上层爬升架减速机电机托动力计算
已知,减速机减速比180,输出扭矩2210N.m,电机额定功率1.5Kw,转速940r/min,效率0.775
根据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6B7A.tmp.png和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6B7B.tmp.png计算电机拖动力。
式中:
T——扭矩(N.m);
P——功率(Kw);
η——效率;
n——转速(r/min);
F——电机托动力(N);
r——力臂(m)。
减速机输出扭矩为
由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6B9E.tmp.png得
二、工作平台电机托动力计算
已知,减速机减速比100,电机额定功率0.75Kw,转速1390r/min,效率0.725
由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6BB3.tmp.png得
上层爬升架减速机电机托动重量为:4168kg,工作平台电机拖动重量为:733.33kg。
三、爪臂销轴剪切强度计算
通过计算得到上层爬升架减速机电机拖动重量为4168kg,将此重量均布到各个爪座上为1042kg,约为1000kg,按照1000kg计算爪臂销轴的剪切强度。
由于销轴受力情况如图所示
该种结构具有两个剪切面,故剪切面上的剪切力为F/2,剪切力为5000N。
根据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6BC6.tmp.png得
销轴采用45#钢,其抗拉强度为600MPa,抗剪强度为其抗拉强度的0.6-0.8倍,按最小0.6倍计算,其许用抗剪应力为360MPa。
实际剪切应力为15.92MPa,远小于许用抗剪应力360MPa。
四、齿轮、齿条强度计算
爬升机升降过程中,齿轮齿条属于,低速、中荷载,并受到一定冲击荷载,齿轮选用45#钢制造并调质处理,齿条采用45#钢加工并淬火处理。
齿轮采用m=6,z=17,α=20°
齿轮的齿根弯曲强度计算
根据计算得到齿轮扭矩为11.81N.m,查表取K=1.3,齿形系数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6BD8.tmp.png,齿宽系数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6BD9.tmp.png;
根据公式计算得到

网友A:
减速机减速比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减速比是多少?

减速比124,转速12r/min,功率4KW,扭矩3100Nm,选减速机时功率选小了,只能增加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减速比是多少?

我是这样算的,3100(扭矩)/0.11(半径)=28281N
加上配重  12000N,差不多就是物重30000N了

网友:
一楼正解啊

网友B:
二楼的回复怎么尽是些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回复怎么尽是些链接?

不是链接,是计算公式和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算的,3100(扭矩)/0.11(半径)=28281N
加上配重  12000N,差不多就是物重30000N了

网友(2019-04-18):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算的,3100(扭矩)/0.11(半径)=28281N
加上配重  12000N,差不多就是物重30000N了

你还要除去链条效率,轴承效率,多加点没毛病。

网友(2020-04-22):
你这个配重是怎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