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把两个配合在一起的零件,相互切除?

楼主(2018-11-07):
急急SolidWorks怎么把两个配合在一起的零件,相互切除?(不用画草图切除的方法)坐等大侠

网友:
我觉得这么神秘的话题,能理解的人凤毛麟角

网友:
什么叫配合在一起的零件

网友:
坐等大侠给我讲讲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明白啥意思了,但是我也不会

网友:
可以在装配体里点编辑零件,点压凹,选具体参数来实现。

网友:
坐等奇人之回复

网友:
你需要的不能在装配体中进行的,只能在零件里。打开其中一个零件,然后再插入零件外一个零件到里面(插入-零件),然后移动/复制(插入-特征-移动/复制)使用配合设定,添加配合,定好两个零件的相对位置后,
或者把装配体另存为零件.SLDPRT格式
最后使用组合(插入-特征-组合1)删减。

网友(点评):
嗯这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式,谢谢

网友:
catia里的不二操作把

网友A:
菜鸟还是很多的   几年不画图了  安装最新版SW秀一秀技能嘛?  不知道 是不是楼主想要的功效

网友:
模具制作工具里好像有这个功能的命令,找找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示意图,并不是楼主想要装配的零件,我觉得楼主不如不零件图发出来应该好理解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还是很多的   几年不画图了  安装最新版SW秀一秀技能嘛?  不知道 是不是楼主想要的功效

肯定不是,楼主要求的是相互切除,是相互切除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点评):
实体的切除容易,要的是零件间的相互切除

网友:
我都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模具工具中有个命令叫,型腔,应该就是这个

网友:
这种东西不是做模具分模的时候用到的吗,而且一般是组装图里吧

网友:
跟你说个简单点的吧,易操作的,在装配体中编辑,选取其中一个零件相交在一起那个面做等距曲面(等距小点随便),再延伸曲面,用这个面分割就可以了。

网友:
14楼、我还没有用过这个命令

网友(2019-03-25):
相交命令试一下,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