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切削液泵

楼主(2018-11-07):
       找高压切削液泵,要求30L/MIN,最高压力70公斤/平方厘米,介质为切削液.水基乳化液,数控加工用的那种。用切削油的用油泵很好解决,用乳化液的油泵很快就坏了。目前用切削液加工的加工厂还是比较多的,一般的水泵到不了这个压力,应该很有市场的。

网友:
洗车水泵的压力大致范围在70-100公斤,可以调节压力大小,还能自动卸压。
但寿命也不是很长久。
要7*24小时工作,得选质量硬的,配件易购易换的。----------------
再请教一下,楼主说的油泵,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吗?品牌,型号。

网友:
现在很多都用多级离心泵,不知道是不是容易损坏,没关注售后

网友:
是很有市场,特别是上自动化设备的机加工企业,铁削不断,机械手会抓不牢靠,定位也会不准,会出现撞车事故,高压切削液可以把铁削冲走,不会缠削,或者降低缠削率,另外对内冷刀具也有好处,但是现在市场上应该是有一些品牌吧,会有竞争的

网友:
这个压力与流量都不大,换个类型的泵就好了!很好解决

网友:
选柱塞的或摆线齿轮的。

楼主:
介质是切削液,不是油啊

楼主:
那家有成熟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