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组的序号 怎么标到看不见的零件?

楼主(2018-11-07):
3  里面还有零件的话 怎么能拉到 这个零件序号啊?、不用剖视 不用  看到的 前提下、

网友:
显示里面选隐藏线可见??

网友:
或者从等轴侧视图里标??

网友:
用多联序号,显示隐藏线

网友:
多个零件的序号用多联线新出来没错,但是零件与零件的相对关系和位置不同或局部视图,剖面图表达,那你怎么表达这个?只用零件序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