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 焊缝怎么标啊?

楼主(2018-11-07):
上面是管 下面是圆棒  中间的焊缝  用的端点处理  不是想要 的效果左边两个直角边 都是8  画出来的 却不对称  这个 怎么处理啊?

网友A:
我都是手动添加的。

网友B:
国标焊缝符号里有。

网友:
焊缝应该有专用的图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标焊缝符号里有。

这个符号还蛮形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手动添加的。

工程图手动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手动添加的。

手动怎么加?

网友:
选择边线(实体)的顺序不同就会生成不同的结果

选择边线的时候先选择直线段,再选择弧线,然后鼠标放在直线下面相应侧就会生成对应侧的标注(形状类似你的右侧标注)
反之先选择弧线段,再选择直线线,就会生成类似三角形形状(上面是直线)的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怎么加?
在工程图内:
1,添加草图,画出焊缝轮廓.
2,区域内填充黑色
3,添加焊接标注

网友:
在工程图内:
1,添加草图,画出焊缝轮廓.
2,区域内填充黑色
3,添加焊接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