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小白求助,如何将画好的零件插入到另外一个零件的几何体内

楼主(2018-11-07):
在catia里面如何将已经画好的零件插入到另外一个零件里去,我试了很久也只能插入几何图形集不能把整个实体插进去,插进去后怎么确定相对位置?就像图中用solidworks画的

网友A:
1.在装配体里装配,位置建模的时候应该考虑,后期在装配里也能调节
2.直接在零件里,新建一个bod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装配体里装配,位置建模的时候应该考虑,后期在装配里也能调节
2.直接在零件里,新建一个body

我只能插入几何图形集,但是他插进去的都是实体,这个是在装配体画完然后转换为part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