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互换问题

楼主(2018-11-07):
大家好,图片中的这两个电磁阀可以互换使用吗?如果不行,为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
不能互换使用,阀中位机能不同。

网友:
上面是中封式,下面应该是中泄式

网友:
线圈电压?

网友A:
这都不是一种类型的阀,怎么换?!!上图时中封位的,下图时中泄位的

网友:
不止中位机能不一样,线圈电压也不一样,一个DC24 一个AC220

网友:
一个O型机能,ABPT口在中位都不通。一个H型机能,ABPT口在中为都是相通的。不能用

楼主:
断网几天,没有及时给大家回复,谢谢大家的关注。
两个阀的线圈电压都是220V。
这是厂家机器配套的一样的两台机,所有动作,控制都是一样,使用的都是变量叶片泵。这个阀和一个叠加式的保压阀组成一个液压单元。就是控制一个油缸的上升和下降。两个油缸的密封圈都是更换的新的,两个保压阀也都是一样油路。那么问题来了,把第一个阀安装在第二个阀的机器上面。机器可用。把第二个阀安装在第一个机器上面就不可用。为什么?两台机器上面就除了这两个方向阀不一样,在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网友:
所谓的不能用指什么,我猜应该是说油缸不能伸出和缩回。
你说的保压阀应该是指一个液压锁。
从上面两个前提来说的话这两个阀是可以互换通用的。
从第一个图片上看,电压应该是24V,第二个是220V,你是否能确认电压是正确的。

楼主:
第一个阀的线圈上面有注明220V电压。
不能使用时指,油缸在下降可以,但上升就是上升不了。
现在厂家技术人员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厂家整体换。

网友(2018-12-16):
这两台阀中位机能不相同 :在断电的状态下 第一台阀处于AB腔锁死状态,p腔也停止供油;第二台阀在断电的状态下,abp都处于卸荷状态,如果此系统没有其他执行机构 ,可考虑叠加液压锁,达到第一台阀的使用效果,但是此时系统压力处于卸荷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不是一种类型的阀,怎么换?!!上图时中封位的,下图时中泄位的

大神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把两台机的液压系统图拍照片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中位功能不同,换不了

网友(2019-05-26):
首先你要查查两种品牌的阀有没有通用性,再看阀功能符号,

网友(2019-07-10):
控制电压不同,中位机能也不同,应用到实践,一定是不同的工作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