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件攻丝

楼主(2018-11-07):
零件是45钢,调质处理,硬度在22度左右,测过硬度。零件表面攻M12*1.75标准牙,有效牙深25mm ,底孔最低深度30mm,盲孔。
问题是:丝攻一直不经用,而且还非常容易断,yamawa丝攻攻后通规不过,yg丝攻也是一样通规不过,主要是通过能进一半,后半就璇不进了。必需用其它丝攻回牙,用的德国古林丝攻,新丝攻也回不了多少孔就不行 了。。。。。。而且一个新丝攻只能攻30个孔左右就响,1500个孔,用了2500块钱的丝攻,用的螺旋丝攻,菜油,私服攻丝机。
请教各位:原因?解决办法?感激不尽。。。。。后面这样的单子又来了,怕怕。。。。。

网友:
能攻30个不错了呀,45#调质的,是有点难攻的。

网友:
攻丝内孔多大?你把内孔加大到10.5试一下

网友:
利润还可以的话,可以考虑在加工中心上用螺纹铣刀加工。另外你现在用攻不锈钢的丝攻膏试一下有改善没有。

网友:
你钻多大的底孔

网友:
这个应该是加工工艺的问题吧

网友:
1.尽量调质前攻丝 2.底孔稍微大一些 3.用硬质合金的丝攻(用质量好点的)4.注意切削参数

网友:
底孔打10.3,用YAMAWA的MHSP系列的丝锥。客户能接受挤压就改用挤压丝锥。

网友:
工艺角度:底孔直径向上差走一点
设计角度:有效深度25,底孔深度30稍微浅了点,容屑及导向能力都不足,建议底孔深度不要小于32,这个可以和客户沟通下,或者分头攻二攻,头攻引导大一些

网友:
另外,攻丝机刷油注意别带铁屑。直接加工中心用好点的切削液攻丝就够了,刷油就是容易各种带杂质出问题。

网友:
你要是在加工店这么干早被老板打死了。
1.攻丝放在调质前
2.底孔不要小于10.4。深度比攻丝深度大8左右

网友:
如果要攻丝,就必须改成攻丝以后调质,用好的攻牙机也是关键,不是单纯的以为用好丝锥就能变得耐用。如果必须调质后加工内螺纹,那就别用丝锥了,用车内螺纹还靠谱。关键你的订单量有多少,量越大尽可能用调质后攻丝,尤其你这个盲孔攻丝是没救的。如果就几千个几万个,调质后直接车内螺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