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螺丝柱加筋问题

楼主(2018-11-07):
sw在螺丝柱加斜筋时非得先切平吗?不能像creo一样,直接画条线,方向向下就行了吗?谢谢指教!

网友A:
焊接件里面有一个”支撑脚”,是直接定义加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件里面有一个”支撑脚”,是直接定义加筋的。

你认为楼主在画焊接件吗

网友:
可以画一条线生成筋

网友:
换个思路,把筋和圆柱一起拉伸,然后切除筋多余的部分

网友:
这个地方筋,是可以画一条斜线就可以了啊,如图中的蓝线,起点终点都可以随意,
如果想要梯形就需要按梯形画2条线

网友:
要按梯形画2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