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泄压BMR500

楼主(2018-11-08):
请问液压马达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泄压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问题没有很好表达清楚,是如何泄压。
如果是马达磨损内泄增大的送加厂家维修。
内泄的情况一般是配油盘和柱塞由于磨损严重所致。

网友:
马达有很多种,每一种发生泄压的原理也有很大不同。把你的具体情况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