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三个液压马达同时转(正反转)

楼主(2018-11-08):
123456是液压管路,实现同时正转和换向反转。如通过2进-液压马达-1出       2-5进-液压马达-6出 。   4根液压油管如何实现控制3个液压马达正反转

网友:
三个马达串联

网友:
一般马达会分为两种类型,比如马达有AB两个油口。
R型的,A口进油,顺时针方向旋转,B口则相反。
L型的,A口进油,逆时针方向旋转,B口则相反。
通过液压管路串联,再接对正确的管口,即可实现同时正反转。

网友:
在换向阀后面设计一液压分流阀,分三个油路分别进入马达的进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