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调速电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8-11-08):
因为目前搭的设备要用到变频调速电机,查了一些资料,有点晕,不是很了解变频调速电机,所以想请教懂电机的高手们指点一二。
我的负载是一个恒定的阻力矩,大小为200N.m。这个阻力矩由固定在轴上的齿轮来克服,轴的话又跟电机那部分相连。在工作的时候同时希望齿轮转速保持匀速且可变,也就是说电机是可以调速的。
当前的思路是这样的:选择变频调速电机功率是3kw,最大转速975rpm,额定转矩是29.4N.m,配合减速比为10的减速机使用。我的问题主要有这么几个:
1)我选的这款电机看到说明上提到一般用在风机、水泵这些场所,对于我这个情况能否适用?
2)最疑惑的一点在这里,店家告诉我在调速范围内输出的转矩就是额定转矩,也就是29.4Nm,加上减速机就是294Nm,而我的阻力矩是恒定的啊(200Nm),这样的话齿轮还能保持匀速转动么?
3)打电话询问了另一家卖变频调速电机的,他的说法又变成另外一种了。他说他们的变频调速电机输出扭矩是根据外部负载输出的,我这是200Nm的阻力矩,他那边的电机就输出20Nm(额定扭矩大于20Nm),输出的不是额定扭矩。显然跟之前的店家说法不一致。
因此感到十分疑惑,恳请懂电机的大侠指点迷津,小的在此谢过了!!!

网友A:
电机的输出扭矩与转差率有关,换句话说若你的负载大于电机的额定负载,电机转速会大于额定转速,输出扭矩会减少,直到与负载达到平衡。第二个店家比较符合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输出扭矩与转差率有关,换句话说若你的负载大于电机的额定负载,电机转速会大于额定转速,输出扭矩会 ...

恕本人愚钝,还是看不大懂。
额定负载指的是额定扭矩吗?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恳请各位大佬赐教一二

楼主:
求大佬赐教一二啊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和买家确认好,否则买回来出问题就麻烦了!

楼主:
求大佬赐教呀

网友(2019-06-18):
电机的实际功率是由你用的负载决定的,这是对的。在额定功率内,转速是由电源频率决定的。在额定功率范围内,电机输出扭矩不大于额定转矩。你的实际发在为200N.M,电机就会输出200N.M 。电压、频率一定》》实际电流随负载变化》》实际功率随负载变化。。我们选型的时候使用公式转矩T=9549*P/n  -实际功率 ,n-电机转速。先判断电机的额定功率、最大转矩、最大转速 是否能够满足要求。如果再精细一点,还要引入转差率的概念精确计算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