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发热问题求助

楼主(2018-11-08):
近日设计了一个轴承座传动系统,转速3000rpm,有单向径向力,轴向力不大,可忽略。
轴承选用 角接触轴承:7216CD/P4A。供应商 SKF 面对面安装。结构形式见下图:
采用脂润滑,
现在问题是:调试时温度上升很快,3000rpm开机15分钟左右,轴承座外壳温度就上升到 65 。同时噪声也很大,在95~100dB
降低转速到1000rpm,和2000rpm时温升适当放慢,但是任由1度/分钟的温升速率。
请教各位高手,
请问这样是否正常,能有什么改进的方式。是否有必要把轴承外圈用挡圈固定。

另外:前面做的一些改进尝试: 1,采用普通深沟球轴承。后果:温升一样,噪音更高。
                   2. 采用 L-CKD 220 润滑油,温升速率更高。噪音略低。4-5dB。

网友:
两个涨紧力是否平衡,主轴选装是否做静平衡?以及轴承游隙的选择

网友:
设计上有缺陷造成的。

网友:
如果这两个涨紧立 大小一样 在轴上就有一个力偶,这两个力要是很大的话,你这个轴就不是水平的了

网友:
建议  去掉同步带 试试是否有振动 噪音等

网友:
轴上p配合?我看到的图纸里里轴上上几乎没见过这样紧的配合,再加上发热,轴承不卡死?想必也非常难装

网友:
憋住了。。。

轴承座和轴承座在搞内斗,窝里横呢。

外来的力量(同步带)拉你一把,他门更来劲儿了。

要安装这个方案的机构,得有多少年血和泪和汗水堆积起来的惨痛经验啊。。。靠理论知识,估计够呛能装好。

楼主能说说这设备是干嘛的吗?让大家能有负载的感觉再说了。

组装的那手感,必须得是能教扭矩扳手该给多大力,就是说不准该给多大扭矩值的那种人,那种手。。。

网友:
角接触过轴承,这个结构怎么保证调隙?

网友:
你这个电机采用悬臂梁式制程,另外,轴左右各一个负载,同时方向相反,这不是一个力偶吗?
这轴得偏啊
从你使用的效果,换轴承,换润滑脂没用,就是轴承偏心了,钢球受力不均匀,导致摩擦生热过快。
轴承拆下来, 看一看轴承内外圈的滚道上,是不是有受力不均导致的磨损

网友:
换调心轴承试试
会不会加工精度问题造成的

网友:
考虑是不是游隙的问题,噪声是不是加工精度问题,比较轴承座下部接触面,或者的结构设计问题,

网友:
这轴一受热了,轴伸长,轴承的游隙就会被吃掉,会闷死的。

网友:
振动啥情况?如果振动很大,应该是布置不合理,中间轴受力不均衡,总感觉像多个轴承,不知具体受力是啥样。噪声很大,应该转动不均匀,像有人说的那样,拆开轴承检查一下,是否磨损严重,根据磨损位置,判断是否是安装工艺不到位,还是设计不合理。

网友:
建议同步带传动改为齿轮传动

网友:
电机和轴的链接问题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针对大家的建议有几个情况说明一下。
1. 受力情况,我在空载情况下,几个轴承座右边空的,都是没有接任何负载的,存粹电机带动空转,
2. 振动情况还好,但是在3000rpm时,站在基座附近(0.3~0.5m)时,脚上有震感。
3. 电机和轴用梅花联轴器。
4. 拆掉同步带时,我还没试,接下来试一下。

我自己的看法:
1,这个结构设计上是不合理的,但是接手的时候已经这样了,现在不能大改,只能尽力挽回。
2,加工精度可能有问题,但是现在手头没法测同轴度,同样的轴承座,有一个发热特别严重,应该是精度最差的。其他的相对均匀一些。
3. 角接触式轴承这样布置是否有问题?外圈增加一个定位隔套是否有用。是否需要更改轴承布置形式。

网友:
1.为何选用面对面而不是背靠背?
2.角接触轴承应当内圈固定,外圈外侧固定
3.内圈轴公差选n或m,p过盈量太大,外圈孔公差选H。
仅供参考,不负法律责任......哈哈

网友:
设计的胎里毛病,轴系的刚性不够了,同心度肯定是偏差大了,导致轴承滚道偏离,工作游隙不够发热。如果不改结构可以试试7216AC/DB+7216AC的配用方式,提高轴系刚性。

网友:
润滑脂有杂质、太脏、过稠或油环卡住。应更换润滑脂,查明卡住原因进行修复,油粘度过大时应调换润滑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针对大家的建议有几个情况说明一下。
1. 受力情况,我在空载情况下,几个轴承座右边空的 ...

我再说说我的看法,传动图里看不出毛病,本来传动就可能承受悬臂力,不是所有都是双支承的。
1.角接触面对面安装的好处是轴向力承受能力更大,两个轴承都承受到了轴向力;背对背安装的好处是轴承作用力距更长,你悬臂受力,所以背对背安装更好。
2.进口轴承P4A精度,精度很高了,同时转速要求也很高(但远未达轴承额定转速),由于是角接触轴承,你这轴系设计的过于简单,3000r/MIN的应用应该内外圈都固定,并配有调整垫圈,预紧力是要靠装配工人调整垫圈还有螺钉紧固力来调整,而不是简单的分析受力就一个劲往上加力压
3.就是我上面说过的配合。我们这里高速回转的轴承配合应该是H、h级,低速一般是J、js级,而且运动的轴配合应该比孔松一点点,因为它会热涨配合更紧,外圈散热就快一些,热涨没那么明显,SKF   P4A精度等级的轴承推荐轴配合h4,孔配合H4到M4都有,我们这里设计倒是很少用到4级精度,要求高都配磨了
上面我说的都昨天翻过SKF样本学习了得出的结论,建议你找SKF的样本看看,里面轴承使用和安装都教的很仔细,很好的一本书,毫无保留,比日本轴承给的样本好多了。
另外还有零件加工和安装师傅的水平问题,零件安装只能默认是合格的,但是安装师傅水平不好说,你这么紧的配合是怎么装进去的?硬敲还是通过很精细的安装方式?轴承压盖应该预紧多少力,有没盘了轴测试松紧度,有没打表看轴的径向轴向跳动窜动?如果遇到不太懂行,会不会把轴承面向搞错?
这里仅仅是假设,并不是出了这样问题就是你们安装师傅的问题。

网友:
其实仔细看你这装配图就是错的,P4A轴承的内外圈公差究竟是多少,这样标的配合真的合适么,h7,H7是自己加工一刀来的么?h7可以扯成是压盖的,H7就没法解释了

网友(点评):
轴承的公差是不标的,只标轴或孔的就可以了

网友:
预紧不合适

网友:
轴对中很重要

网友:
感觉轴上公差太紧了

网友:
这么大的轴就同步带那点力就弯了?想想都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再说说我的看法,传动图里看不出毛病,本来传动就可能承受悬臂力,不是所有都是双支承的。
1.角接触面 ...

谢谢,回答的很到位,选用高精度轴承也是后面病急乱投医了,从用的效果来看反而不如普通精度的。装配的问题基本都被你说到了。问题:
现在的结构只能做到外圈定位,内圈很难定位,我再看看调整一下。

网友:
赞同6#楼意见

网友:
上下两边轴承座受力不均,有扭矩。

网友B:
楼主的电机功率多少?环境温度?

网友:
是不是可以换个轴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机功率多少?环境温度?

电机功率315KW ,环境温度为室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功率315KW ,环境温度为室温。

室温多少?

网友:
不知道解决没有?
这个首选设计有些问题,再就是加工装配都可能有些问题。

1.对于315kw,这个是功率是比较大的,3000转速已经算高速了,平常2000的时候还好,一到3000以上振动大增,接触过的才明白。
2. 这么大功率,支承端相对悬臂可能过短。
3.高速下要有好的联轴器,最好调同心打表后,再采用优质万向传动轴,或其它好的联轴器。
4. 大功率高速下,轴承座子直径要大一点,粗壮一些,并且最好采用油润滑。
5.轴承布置可能有问题,再就是装配与调整,这个可是技术活,设计与工人都得懂.
6.仔细校对轴承负载,3000转时的负载应该是多少,这个必须计算。
7.加工后的同心度,不知道有没有焊接,应该是选初加工,再焊,再精加工;焊后回火去下应力更佳。
8.补充下,座子与法兰固定座子螺钉不能太少,这个是用经验标准的,自己去查手册,至少不能像自动化中那些机器尽是四个螺栓,有的甚至是两个三个;像你140的外圈应该8-12个,底座一样
9. 再补充一个,就是电机座与轴承座最好安装在同一个钢底板上,底板必须机加,否则应该用万向轴联接。
10. 最后说一下,要进行系统受力分析。

网友:
轴承座设计的有问题,内外圈不固定就容易摩擦温升

网友:
在电机和左边的同步带之间加工轴承座看看

网友:
纵然结构上有一定的问题,但绝不是因为轴变形引起的,如果如上几位所说,轴承不仅仅是发热,而且会发出噪音了,只要轴的刚性可以,是没问题的,从目前情况看,轴承没有噪音说明结构上不是主要问题,个人觉得轴承发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轴与内圈的配合P6过于紧密,导致温升过快,一般K6就可以了,二是轴承的游隙楼主没调好,个人总结,仅供参考

网友:
先测测加工精度和安装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