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双电机消隙的实验吗,自己造机械臂真是艰难的过程

楼主(2018-11-08):
双57或42步进搭配二级斜齿减速。

网友:
用过双齿轮消隙,双电机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像龙门那样同一轴上使用两颗马达,系统双通道同步运行吗?

网友:
是什么样子的机械臂   发图看看

网友:
双电机消隙的实验是什么?
一呼百应官网熊掌号

网友:
双电机消隙就是两个电机通过齿轮与赤道仪的主齿轮啮合,并按双电机消隙控制曲线进行驱动,永远不会出现两个电机输出转矩同时为零的情况,即任何时候两个电机至少有一个会对主齿轮施加不为零的转矩,在此转矩的作用下,主齿轮的运动间隙就不可能存在。

网友:
是错开错开啮合,消除间隙吗?感觉上可以

网友(2019-02-18):
您好,我们也在做双电机消隙与机械臂结合的结构设计与控制算法,有兴趣的可以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