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iworks task Scheduler一直显示排定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8-11-08):
soldiworks task Scheduler一直显示排定,始终不能启动如图所

再网上找得到解决办法都是使用了一遍,包括调整系统时间格式,中文路径,修复安装软件,task Scheduler服务有没有启动等都没有解决问题。不过研究了一阵子最终还是解决可。

问题还是出在服务上,首先我们奥确定
task Scheduler服务确实已经运行了额,但是还是不够的,

还要检查task Scheduler服务所依赖的系统组件服务,如图中表明的服务都要运行,最关键的是最后一个依赖此服务的系统组件“自然身份验证”服务也要运行

到这里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开始用都默认装,后来感觉很多附加包软件几乎没用过,自己重装的时候就勾选了很多东西,大半年时间都不能用这个。也是排完不打印。后来重装系统默认把十分确认不需要的东西去掉不装才好了,到目前都没找到原因。感谢分享,收藏,下次装的时候再出现的话试试

网友:
我的一直没解决,回去试试

网友:
好办法,值得收藏。

网友A(2019-03-27):
WIn7没有最后一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7没有最后一项

win7没有最后一项,试了很多方法都是不行,修复也没用,各位大神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2019-04-28):
这个属性框怎么进啊

网友(2019-06-08):
把软件修复一下试试,我的修复好就行了,win10的系统,2012版本的solidwor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没有最后一项,试了很多方法都是不行,修复也没用,各位大神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把软件修复一下试试,我的修复好就行了,win10的系统,2012版本的solidwords

网友:
我的依存关系就没有圈起来的那个 ,哪位大神帮解决一下啊

网友(2019-07-16):
我的也是这问题,执行不了

网友(2019-10-25):
我的也不行   没办法了 。

网友:
我试了没有用,

网友(2021-06-18):
要不要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