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类夹具怎么设计

楼主(2018-11-08):
设计一个夹具能够把这个东西压紧在柱子上然后焊接,现在就是怎么设计一个夹具

网友A:
P型管槽配P型管卡就行了

网友B:
手扶一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扶一扶

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你这看起来实在太小了。我们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型管槽配P型管卡就行了

怎么把那个工装压紧在柱子上呢

网友(点评):
加我QQ 573997509 空间有些案例看能不能给你提供思路,其他的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看起来实在太小了。我们的太大了。

是要把工装压紧在柱子上,保证竖直,不能斜,不能动

网友C:
有个管箍卡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管箍卡住就行

嗯这个方法试过了,紧的时候容易发生圆周运动,导致工装位置动,这个地方焊接传感器,要求竖直,定点焊接,最好是能垂直工装的面有个力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方法试过了,紧的时候容易发生圆周运动,导致工装位置动,这个地方焊接传感器,要求竖直,定点焊接 ...

按照楼主的要求,很难买到现成的工装,自己设计做一个吧,就是固定在管上,应该不会太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主的要求,很难买到现成的工装,自己设计做一个吧,就是固定在管上,应该不会太贵的

是的,现在就是不知怎样设计

网友A:
这是P型槽和P型管卡的形状,把接触地方的圆弧磨平或者加焊个扁就可以固定好了,不会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P型槽和P型管卡的形状,把接触地方的圆弧磨平或者加焊个扁就可以固定好了,不会滑动

您的意思是用P型管的端面压住工装,这个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用P型管的端面压住工装,这个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工装和柱子接触的面是加工成弧面的正好和柱子半径一样,压住就可以,您的这个想法可以

网友:
管类工装只有做V型块。你做的仿型没用,现实中不可能全接触。

网友:
管压紧是需要设计成V型块的。

网友:
做个类似骑马螺栓的东西,快速打钩,快卡顶紧。

网友:
楼主,你好!
1:定位管产品,首先看管上有没有定位孔,如果有就用孔定位,如果没有就用外形定位,先做一块底板,两边做两个V型工件,如果产品太长中间可以在加一个,还有点焊受力的地方下面也需要放置,接着两边放限位块防止管子前后挪动,最后需要留取料位(手拿位)
2:定位钢片,底板上面再加一块板,两块板用销钉定位,钢片采用外形定位,第二块板割个外形,操作员用镊子放料,这样钢片就与管子贴平了,如果需要过压底板需要加弹簧。
3:中间板上面还要加一块盖板,割出点焊空间,倒角避光,打牙孔安装万向接头吹焊烟,保证点焊没有焊渣和产品外观
以上个人见解,谢谢!

网友:
设计两个半圆,切能与管子外圆柱面贴合的夹具,夹具体安装在其中一个半圆柱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