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马达泄油口的问题

楼主(2018-11-08):
齿轮马达上都有泄油口吗,齿轮马达的泄油口可以与液压系统合流回油吗

网友:
齿轮马达与齿轮泵应该一样,没有泄油口。
有泄油口的是柱塞马达。
泄油口一般不可以与主油路合流(除了马达的冲刷功能外),马达的壳体不耐压或者会冲坏旋转密封圈,那怕是与主油路的回油也有一定的压力。

网友:
泵的输出轴要连接在柴油机或者电机输出轴上面,齿轮泵有一个进油口和出油口。

网友A:
有卸油口。如果没有卸油口,马达壳体压力会升高的,这个卸油口与油箱回油管路连接就行,最后回到油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卸油口。如果没有卸油口,马达壳体压力会升高的,这个卸油口与油箱回油管路连接就行,最后回到油箱。

直接跟系统回油路连接回油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跟系统回油路连接回油就可以了吗

可以连接回油管路。你看看两者有无压力差

网友:
齿轮马达很抗造,不用太担心。但是会有背压假如太高会导致密封损坏。

网友(2020-01-03):
首先齿轮马达是有泄油口的;其次泄油管道要直接连油箱,不要与系统回油合并。

网友:
小排量的一般没有,大排量的一般都有,Dr口最好接油箱

网友(2020-02-23):
有泄油口的,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是都接上

网友(2023-01-11):
请问齿轮马达换向瞬间有高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