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什么

楼主(2018-11-08):
导向轴承座吗,没有找到相关型号尺寸

网友A:
球铰轴承

网友B:
看上去像冲压轴承,非标的没有标准型号

网友C:
什么品牌的,表面都是镀锌了?

网友D:
内部结构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铰轴承

好像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冲压轴承,非标的没有标准型号

嗯,应该是冲压的,没有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品牌的,表面都是镀锌了?

没有牌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结构看不到。

不清楚内部结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