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器在ansysworkbench里面该怎么划分网格啊?

楼主(2018-11-08):
如题,散热器该怎么划分网格啊
用线还是面

网友:
建议用面,网格还是HyperWorks划分的方便。

网友:
你是要做热分析,还是结构分析。。。如果结构没有特别大,没必要用面(线就跟不靠谱)。。自己用体单元好了。。网格差点没什么的大问题。。直接划分应该给非常傻瓜和方便。。
如果是热分析,一般计算量很小的。。。如果是结构,计算量就要看了。。。

楼主:
|liuxiaoran发表于 11-08 20:18你是要做热分析,还是结构分析。。。如果结构没有特别大,没必要用面(线就跟不靠谱)。。自己用体单元好了。。网格差点没什么的大问题。。直接划分应该给非常傻瓜和方便。。

如果是热分析,一般计算量很小的。。。如果是结构,计算量就要看了。。。

是热分析的,是要选上所有的面吗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08 20:00建议用面,网格还是HyperWorks划分的方便。
选中全部的面吗

网友:
这要看你怎么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