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问题

楼主(2018-11-08):
师兄,120mm长,外径5mm,公差f7的轴,铝6061和不锈钢SUS304哪个加工性能好?价格便宜?

网友:
sus304 棒材直接采购,公差h8,  滚光机上过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是不锈钢啦,直接买φ5的光棒

网友:
成品304光轴,尺寸定制

网友:
买标准304光轴,多便宜啊

网友:
这么细的轴,铝合金怕是买不到吧,很容易弯曲折断的。

楼主:
谢谢师兄意见。为下车间不了解内容。谢谢。统一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