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楔带轮温度超高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2018-11-08):
我设计了一个多楔带传动机构,电机37KW,980转,PM型带,长度2000mm,带水平安装,两个带轮外径分别为180mm,225mm,空转2小时,电机带轮发热,温度140以上,多楔带温度低点,主轴60度,这是啥原因呀,请教各位。

网友A:
看到180mm,225mm我没话说。。。。。

网友B:
耐热输送带可分为四种型号主要分为Ⅰ型:可耐不大于100℃试验温度,最高短时运行温度150℃,代号T1;Ⅱ型:可耐不大于125℃试验温度,最高短时运行温度170℃,代号T2;Ⅲ型:可耐不大于150℃试验温度,最高短时运行温度200℃,代号T3;Ⅳ型:可耐不大于175℃试验温度,最高短时运行温度250℃。是否可以通过选用传送带的材料来使其耐高温。

网友:
是不是摩擦力太大了,后端负载多大?重新计算下。

网友C:
严重怀疑带选型与功率不匹配,负荷太大,皮带的摩擦力不能足够传动功率,引起了皮带与皮带轮打滑,继而引起了发热。
小带轮直径180mm时,转速1000r/min,PM 型多楔带包角180°时每楔传递的基本额定功率为3.69KW,37KW的GONGLV 最少要10楔,为保险起见,起码要15楔比较好吧?
还有带的松紧度也会直接影响传动,带是否打滑。
大功率传动其实用联组窄V带传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重怀疑带选型与功率不匹配,负荷太大,皮带的摩擦力不能足够传动功率,引起了皮带与皮带轮打滑,继而引起 ...

齿数我选了18齿,功率校核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180mm,225mm我没话说。。。。。

这个也是按机械设计手册选的,180是选最小那个

网友(点评):
37kw你选最小的,,,有才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按机械设计手册选的,180是选最小那个

空间有限啊,最大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耐热输送带可分为四种型号主要分为Ⅰ型:可耐不大于100℃试验温度,最高短时运行温度150℃,代号T1;Ⅱ型: ...

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