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询问一下伺服电机和减速机的问题

楼主(2018-11-08):
请问减速机的减速比100倍的话是否能增加伺服电机100倍的扭矩。朋友希望选用伺服电机拉动200公斤的东西,需要用伺服电机这种体积较小的电机,但是扭矩不够。行程大约1米,大约5秒,丝杆导程10MM

网友A:
对,减速比越大扭矩越大,速度越慢。同理,丝杆导程越小输出扭矩也越大,速度也越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减速比越大扭矩越大,速度越慢。同理,丝杆导程越小输出扭矩也越大,速度也越慢

1比100的减速比能增加多少倍的扭矩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要移动的物体是平移还是顶升,平移需要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理论上是放大100倍

网友:
伺服电机的扭矩和减速比没有很大的关系,如果需要精确定位的,务必得选伺服电机。电机体积小,功率可能达不到要求,要求大扭矩,高速,可以选用横川的DD马达,

网友(点评):
DD马达带动丝杆?

网友:
你需要的扭矩是200kg*1m/5^2秒=8牛米,可以选扭矩10牛米的

网友(点评):
好像也不对啊,扭矩是计算加速度的,不知道你的系统启动时间是多少毫秒达到匀速运动

网友:
减速机传动理论上可以按减速比倍数增大伺服电机的输出扭矩和转动惯量,丝杠导程也会直接影响最后的输出力。选伺服电机要考虑额定扭矩和转动惯量匹配。
但是在传动系统你要考虑更多的东西,减速机的效率值,丝杠的效率值,运动系统的摩擦系数(水平和竖轴差距肯定差很多),运动加减速度带来的力负荷等。要以公式来表示那得翻好多资料了,楼主有兴趣可以找一些传动相关的资料看看

网友(点评):
是的,太复杂了,一般都是直接问厂家

网友:
还有伺服电机有个转速功率曲线,还有个转速扭矩曲线,你找来看看再计算,功率恒定,减速比100倍的是能增加100倍的扭矩,但是你的速度就1/100了

网友:
伺服有转速和扭矩的曲线图,得和你选的转速扭矩对应起来才行

网友:
这个要多看看相关的资料了

网友:
丝杠导程10,1米5秒,平均每秒200mm,算加减速就是要最高速度250mm/s,丝杠要每秒25r/s,加了减速机100:1,伺服电机要求2500r/s,但是一般伺服电机额定转速是3000r/min,高的也才6000r/min,再高的好像是主轴电机了

网友:
多学习,多比较。好

网友:
退散,要求达不到

网友:
提的问题是不是少了个条件,水平还是垂直放置,还会在斜度上!这个额很重要!

网友:
1、你没说水平放置还是垂直放置,我就当你是水平了;
2、丝杆一般不配减速机,都是通过丝杆pitch来减速,所以你的丝杆10mm,减速100倍,那按照电机3000rpm来算,3000*10/100=300mm/min,是不可能达到你的要求的,所以把减速机拿掉,不需要的;
3、这个案子速度其实要求比较低,但是物体比较重,惯量比较大,所以要注意考虑惯量比;
4、用松下高惯量的MHMF系列电机给你算了下,Pitch=10mm,加减速时间0.2s,移动1000mm仅需3s,速度还加快了;
5、如果你想挑战一下更小的电机,0.2kw的数据也有。pitch=5mm,加减速时间0.5s,1000mm位移时间5s。前提是你得把丝杆导程换成5mm,而且你还得核算一下丝杆转速是否能达到2700rpm,应该对丝杆精度和装配精度有一定要求。而且就算这样,系统惯量比还是偏大,会对马达的寿命有较大影响,短期使用可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讲解到位。200公斤,如果水平放置,扭力不是问题,看惯量。

网友:
楼主以为200公斤的重物要多大的扭矩,楼主把需要的扭矩算出来,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多大的扭矩,所以为什么要加减速机减速,减速机虽然可以加大扭矩,但是速度也被你放小了,

网友:
明天我用软件给楼主大概算下要多大的扭矩,

网友:
楼主,我给你计算了,假设水平运输,丝杆直径25,导程10,负载转矩0.34,惯性转矩1.2,总共1.5,加个2的安全系数,也只要3NM。是不是感觉好小,

网友:
前面需要增加一个减速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