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机加工件是否有必要有三个加工基准?

楼主(2018-11-08):
比如对仅一个加工基准面的焊接件,是否有必要焊接两个钢板,加工它作为其它两个方向的加工基准?

网友:
看你要求的尺寸的加工精度在哪个方向?也不一定非要三个方向都要加工基础。把你的图纸或零件图片发上来,并说明要加工哪个面?

网友:
基准就是起步走

网友:
第三个是辅助基准,如果要求高的话,还是很有必要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