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有限元分析结果看,这个支架开口是否合理?

楼主(2018-11-08):
这个支架开口,怕担心强度不够,开口目的是为方便接线
支架上的孔是固定两个交流接触器的,一共是24N
长度是174 宽度169
安装孔是M4压铆底孔,其余6个直径是5.5
槽深是75,厚度是1.5 采用Q235 我在考虑有无必要进行加厚
是否合理,谢谢?

网友A:
按照你现在的设定,图中最大应力是1.849e+6,而材料屈服力是2.827e+8,差了100多倍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有限元分析强度是够的,但还要考虑使用情况,如果这个支架带交流接触器要一起运动,且震动情况比较明显,那最好还是加厚到3mm为好。

网友(点评):
如果有震动的话,就不能用静力学分析了

网友:
看你需要的安全系数是多少了,目前来看,正常情况下安全系数1.5-3之间,是没问题的,但是要考虑加工误差,小心把孔打开了

网友:
小心一点加工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现在的设定,图中最大应力是1.849e+6,而材料屈服力是2.827e+8,差了100多倍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担心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限元分析强度是够的,但还要考虑使用情况,如果这个支架带交流接触器要一起运动,且震动情况比较明显,那 ...

交流接触器是要固定在那几个安装孔 不会有运动,但是运输中,或振动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
如观天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担心会变形

看图中应力集中在两个圆孔部位,把圆孔往中间移一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中应力集中在两个圆孔部位,把圆孔往中间移一些就好了

不能再往里面集中 因为有两件电器元件 有间隙要求

网友:
开孔不合理,但是影响不大,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说实话,我们很少用有限元分析

网友:
这个有限元分析软件是什么?

网友:
为什么还有两个孔没有固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再往里面集中 因为有两件电器元件 有间隙要求

那就把边上扩大点,不过10倍的安全系数也足够了

网友:
最大应力才2MPa,强度没有问题,不过1.5mm屈曲变形可能会比较明显,你要把所有可能的载荷的影响与设计要求对比来确定。

网友:
看用什么软件分析的,如果用ansys的话可以相信结果,其他的软件有限元分析都不准,有的与实际差别很大

网友:
强度的分析结果,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你做什么样的零件,如果是钣金,尺寸怎么保证?建议加上加强筋之类的
另外,对于振动等情况应用,做加强筋也能 好一些,另外,边缘的两个孔,最好是能往中间走,这样放置实际中过窄的情况。

网友:
多折几个边当加强筋就ojbk了

网友:
压铆件尽量不承受拉力。可以承受剪力

网友:
软件分析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成本和加工难度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建议加厚,这也算是外观件,人们看钣金件总感觉单薄,加厚点感官上也显得坐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