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一个焊接夹具

楼主(2018-11-09):
怎样设计一个焊接夹具,能够把把工装压紧在柱子上,然后定位焊接

网友:
抱箍锁紧

网友:
类似抱箍

网友:
焊接部位不知道

网友:
焊哪里,只是需要定位工装么

网友A:
做焊接工作,焊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焊接工作,焊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设计呢。

焊接在柱子上啊,柱子上有油漆,先除漆,然后在除漆部位焊接

网友(点评):
我明白你要焊接在柱子上,但也要指明焊缝的位置啊。你是要全焊呢,还是部分焊呢?如果是部分焊接,那焊缝位置在哪里呢?这都要在图上标明的啊。焊缝的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楼主:
紧的时候容易发生圆周运动,位置容易动

网友:
用电磁铁固定

网友:
你这大圆柱子Z向完全没法定位呀,工艺上估计得做工艺孔才行吧

网友B:
压紧面太小了,再增加两倍。

楼主:
引用 楼主:
焊接在柱子上啊,柱子上有油漆,先除漆,然后在除漆部位焊接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加紧在柱子上

网友:
具体要求呢

楼主:
要求就是能够把工装压紧在柱子上,不发生偏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紧面太小了,再增加两倍。

这些都是不能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