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能不能竖着装?

楼主(2018-11-09):
平常大多数同步轮都是这样横着装。

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见过下面这样竖着装的?用起来有没有问题,皮带会不会掉?会不会磨损严重?

网友:
带轮有挡边的

网友:
没问题,一个样

网友:
横或竖装都可以吧,同步轮选用带挡板的即可

网友A:
你们能看到图片吗?是我瞎了吗

网友:
应该一样吧,斜着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能看到图片吗?是我瞎了吗

可能我也瞎了

网友B:
看不到图,尴尬,装配精度不行的话,皮带用一段时间边缘会磨得相当完美,手感极佳,多长行程?带工作台有导轨支撑一般没事,太长要是只传动价格滑槽吧

网友:
可以,但是容易打滑。效果没有横着装好

网友:
看不见图片

网友C:
有挡板怎么安装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尴尬,装配精度不行的话,皮带用一段时间边缘会磨得相当完美,手感极佳,多长行程?带工作台有导 ...

一米多点,导轨是有的。那我就放心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挡板怎么安装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米多点,导轨是有的。那我就放心用啦

皮带张紧得好好考虑

楼主:
看大家的回答,都说能用,谢谢大家帮助啦!就不一个个回复了,这个验证码怪麻烦的。看不到图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上传的问题,有看得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张紧得好好考虑

张紧是没问题的,只是我要把4条皮带同时连在一个主轴上。精度要求0.3mm,应该也没啥问题

楼主:
2张图,都看不见吗?

网友:
同步轮有挡板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