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章的公式单位推倒,急求解

楼主(2018-11-09):
这是一篇文章里面求解过盈量的。我现在整不明白他的这个单位换算了。过盈量单位本来是μm, 他第一个公式里面参数单位是cm。回到后面转为μm时,怎么又10的4次方呢?

下面这个是标准公式,

网友:
1M=100CM=1000000μm

网友:
个人感觉图一里的(1)式忘记标出四次方了,
图二里的三次方是因为1Kg/cm2=0.1Mpa,所以要三次方。
楼主看看是不是这回事。

楼主:
这个里面因为过盈量的单位是mm,它转化为μm,所以x103

就是这个里面单位特别混乱,

这个公式x10不对吧,他用cm做单位应x0.1才对,

那最后这个公式  应该x103,也不应该是x10 的4次呀

网友(点评):
你贴图的是厘米转换微米,当然是4次方。你可以把最小过盈量的公式不带数值,只做单位转换,推倒一次,就明白了。

网友:
不记得了,材料力学里有,把那一章看完就很明白了。长时间没用,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