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面360°转,中孔穿线过去,怎么防止线不绞住

楼主(2018-11-09):
台面360°转,中孔穿线过去,怎么防止线不绞住,除了电滑环外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大佬们

网友:
如果有其他好办法就有人做成产品了。目前为止滑环是比较合理的。除非特殊用途

网友:
如果线要跟转转盘旋转的话就得采用滑环,要不就使工装在悬空。

网友:
FESTO有专用的旋转接头

网友:
旋转接头有标准件可以买的,价格有点高

网友:
线转不转?这个条件没有,扯蛋

网友:
|百米小子发表于 11-09 11:04FESTO有专用的旋转接头
刚查了下旋转接头只有水气油,电的貌似只能滑环

网友:
转360之后还转回去吗?

如果还转回原点的话,可以考虑旋转拖链

如果是始终朝一个方向转的话,目前只有滑环

网友:
做360度的旋转 是使用什么带动的呢 ?

网友:
用电刷碳刷也可以,不过电刷碳刷容易坏,滑环算是比较好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