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这个压紧机构需要两端加导向末

楼主(2018-11-09):
两侧两个气缸带动压杠压紧瓦楞板,但不知道两侧需不需要加导向

网友:
压下去如果带径向力,就要加导向,如果没有,只需同步就可以了。

网友:
没错,只下压的话就不需要导向

网友:
这样气缸容易坏

网友(点评):
需要导向末

网友A:
要做气缸同步的,不然会卡死,做了气缸同步就不用加导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气缸同步的,不然会卡死,做了气缸同步就不用加导向了

气缸同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同步怎么做

齿轮齿条,你可以搜一下气缸同步,有图片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导向肯定是需要的,否则移动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