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削工件圆度测量方法对结果的影响

楼主(2018-11-09):
       新机床在出厂前都会进行一些内部的精度检测,有几何精度、位置精度等,其中关于车床类精度检测有一项是:检测工件的圆度。也就是夹持一个棒料在车床上车一刀,测量一下圆度,看看机床车出来的工件圆不圆,可以加工什么精度的工件。       目前,从别的公司了解到的检测方法和我们公司不一样,也许每个人或者说是每个公司的对圆度检测的理解不一样,所以才会有不同的检测方法,现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孰对孰错,对在哪?错在哪?

第一种方法:机床上夹持圆棒料,精车外圆尺寸,然后拿下来,用圆度仪测量圆度,算出最大最小差值

第二种方法:机床上夹持圆棒料,精车外圆尺寸,不拿下来,直接将千分表吸到刀盘上,打表外圆跳动,算出最大最小差

个人认为:两种方法检测出来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方法是实际的工件的检测圆度,都是车刀车的,达不到0.002mm的圆度,一般我们实测是在0.003mm-0.005mm之间吧,而第二种方法直接在机床上车削打表,基本上是在0.001mm以内,甚至是零对零,所以个人认为第一种方法是对的。
仅此以抛砖引玉,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那必须是第一种啊。它完全符合圆度的定义。

网友B:
楼主说的如果是圆度(不是圆柱度)的话,能真实反应工件实际情况的测量值应该是机床上是直接量;圆度仪方法测量已经带入了两顶尖孔(这和你研磨顶尖孔的精度有关系)的误差,这个不是真实值!

网友(点评):
这个机床上打表,必须保证表座是不动的!

网友(点评):
表座是强磁吸上的不会移动的

网友C:
个人认为第一种 更好
感觉  说不出道理来

网友D:
机床上车过不拆卸就打表有个前提是必须有标准芯棒检测过主轴及装夹系统跳动是好的,否则即使是椭圆度很大,打表检测出来的圆跳动也是好的,这种误差把表针想象成车刀刀尖就容易理解了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必须是第一种啊。它完全符合圆度的定义。

第一种事符合圆度的定义,但是某机床厂为什么要设定这样的检测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第一种 更好
感觉  说不出道理来

第一种是测量圆度的正常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床上车过不拆卸就打表有个前提是必须有标准芯棒检测过主轴及装夹系统跳动是好的,否则即使是椭圆度很大, ...

是的,把表针假想成车刀就可以理解啦

网友(点评):
对的,表针想成车刀,就算工件车出来不圆,也测不出来。我们公司是用外径千分尺测量3条直径,看差值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的圆度用外径千分尺测量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如果是圆度(不是圆柱度)的话,能真实反应工件实际情况的测量值应该是机床上是直接量;圆度仪方法 ...

两顶尖顶的是以顶尖为基准测量的跳动,圆度仪是夹持工件外圆,然后打表调整测量圆度的

网友(点评):
老觉得夹持的时候,不靠端面还行,如果一靠端面,就把端面的形状误差也带进去了,不知道这个圆度仪能不能消除工件装的有小倾角的情况?

网友(点评):
小倾角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E:
楼主测量结果差不多:
机床主轴径向跳动近端跳动要求小于0.004,加上车削本身偏差0.001,实际也就是0.005左右;
我觉得第二种测量方法可以测量同轴度,圆度就没有任何道理了

网友F:
顶。
这才考验基础知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测量结果差不多:
机床主轴径向跳动近端跳动要求小于0.004,加上车削本身偏差0.001,实际也就是0.005 ...

三坐标测量同轴度的前提是两个圆的圆度是否足够好,如果圆度不好的话,同轴度也不会好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
这才考验基础知识的问题!

是比较基础的问题,层主也来举手发言吧😄,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网友G:
第一种如果放的不正呢?

网友H:
同楼上冷梧桐,圆度仪可找正圆心,但如果端面斜,不知道会不会增加测量误差?

网友I:
个人理解,哪种方法都会产生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种如果放的不正呢?

夹持的位置一定是不正的,车削后表面就会变正的,打表可以看出来

网友(点评):
最近我们在搞一个跳动的自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楼上冷梧桐,圆度仪可找正圆心,但如果端面斜,不知道会不会增加测量误差?

至少我们现在用的圆度仪是可以调整端面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个人理解,哪种方法都会产生误差

误差是一定产生的,第二种测量方法的原来似乎有些不妥

网友:
这个很多因素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我感觉只要方法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