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尺寸精度和定形尺寸精度的关系

楼主(2018-11-09):
如图,这是我们主管给我们的一个工程图参考的一张图,这里面的槽宽度的精度到20H7 0.052,而它的位置尺寸精度109 0.03,理论上是不是应该定形尺寸的精度要高于地位尺寸精度呀,这个图有问题吗?

网友A:
一般产品的公差由  尺寸公差,形位公差(直线度、平面度、平行度、垂直度等等)俩种。
定形尺寸与定位尺寸 都属于尺寸公差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哪个精度高 哪个精度低
一般来说形位公差的精度要高于尺寸公差的精度。

网友B:
图纸没啥问题,你说的也不错,设计时一般是把装配的总误差分解给定型尺寸和定位尺寸。他们俩在装配上存在互补关系,还要考虑制造的可行性及经济性。只要装配(产品使用)及制造的工艺性是好的,设计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产品的公差由  尺寸公差,形位公差(直线度、平面度、平行度、垂直度等等)俩种。
定形尺寸与定位尺寸  ...

哦哦,看来基础知识还得补补,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没啥问题,你说的也不错,设计时一般是把装配的总误差分解给定型尺寸和定位尺寸。他们俩在装配上存在互 ...

嗯呢,但现在对于给误差这个还有点随意,没啥实践基础支撑

网友:
没毛病,产品的定位基准要求高一些。

网友C:
图上 1x0.5  怎么加工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 1x0.5  怎么加工的出来??

清角,铣床铣一刀就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清角,铣床铣一刀就出来了

我知道是清角用的,  可是有那么小的 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是清角用的,  可是有那么小的 铣刀?

我看我这的misumi刀具工具书上,硬质合金立铣刀最小的直径正好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