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轴线 相对于 同一基准的平行度如何表示?

楼主(2018-11-09):
如图所示,φ37、φ36的公共轴线,相对于同一基准B的平行度,如何表示?谢谢

网友A:
标轴线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轴线的就好

标轴线的是老标准,现在好像允许这样标了

网友:
两个孔的公共轴线与A基准垂直,A基准是哪个?B基准与公共轴线的关系可以通过与两孔中心线垂直的端面来表示。

网友:
可以使用互为基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