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业专家:什么样的刀具能切出下面橡胶表面的线条纹路!!

楼主(2018-11-09):
请问各位行业专家,什么样的刀具能切出如图橡胶块表面的线条纹路!!欢迎交流

橡胶硬度大

橡胶硬度大

网友A:
用雕刻机的双刃铣刀,转速20000转,关建在于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雕刻机的双刃铣刀,转速20000转,关建在于高转速

这种刀头能行?要纵向切下去整个平面都是这样的,感觉应该是一种薄的片刀才能行,本人外行,说的不对地方请指教

网友B:
指黑色的是圈圈吗?

网友C:
楼主,
橡胶的硬度大概是多少?要加工多宽多深多少精度,要几个,有什么设备?

网友D:
转速高一些,应该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黑色的是圈圈吗?

黑色的是实心的圆柱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橡胶的硬度大概是多少?要加工多宽多深多少精度,要几个,有什么设备?

硬度80多,整个表面纵向切割(见切割表面纹理),精度10司以内,量大,最好是自动化高的数控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高一些,应该可以实现了。

一般的刀具也能切,不是很平整,一直没找到能切出图中这种线条纹理的刀具

网友E:
有没有截面的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截面的视图

图中这个就是切过的截面图

网友C:
回转圆弧,用车床效率最高吧,如果多刀复合,一下干出来。
问题是不知道装夹方便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转圆弧,用车床效率最高吧,如果多刀复合,一下干出来。
问题是不知道装夹方便否?

谢谢指点。这个物件小,一把刀应该足够,夹具是个问题

网友:
这种刀头能行?要纵向切下去整个平面都是这样的,感觉应该是一种薄的片刀才能行,本人外行,说的不对地方请指教
6

网友(2019-08-29):
信息不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