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结构设计

楼主(2018-11-09):
设计一种机构,实现电动推杆向下运动,旁边的平行轴向上运动。

电动推杆向下运动,旁边轴向上运动

电动推杆向下运动,旁边轴向上运动

网友:
齿轮齿条,同步带都可以啊!

网友:
简单画了个草图。

网友(点评):
可以加一个杠杆

网友:
电动推杆一个自由度,你再用任何方式再加个自由度就行啊,凸轮机构,齿轮齿条,曲柄滑块,丝杆等等一万种方法都行。

网友:
滑轮即可

网友:
这个有很多种方法的。

网友:
很多机构都可以实现,齿轮齿条容易实现。

网友:
最简单的加个杠杆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