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转SW问题

楼主(2018-11-09):
UG  导过来的  左边  的 每个输入都是一个 零件    怎么存为装配体啊?

网友A:
这是转化的中间格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转化的中间格式吧?

STP

网友B:
UG转SW 别转成STP啊,转成x-t格式要好很多,SW自带实体变装配体功能,但是好像要识别特征才行

网友:
一般都是用xt转,出错概率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G转SW 别转成STP啊,转成x-t格式要好很多,SW自带实体变装配体功能,但是好像要识别特征才行

赞成XT格式靠谱多了

网友:
导出装配的STP关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