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电机选型的疑惑

楼主(2018-11-09):
我在看sew电机时,这个地方没看懂,
1.  KA37安装形式如下图所示,选型手册上说是底脚空心轴安装,就一个安装面上有4个M10的螺纹孔。
2.   KF37安装形式如下图所示,选型手册上说是B5法兰安装。B5法兰安装的意思就是这法兰上的4个孔把,那电机底部的4个孔是干嘛的,这个想不通啊。关于KA37,KF37我理解的安装方式对吗?求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
是不是电机的两种连接方式?一种是法兰连接,另一种是底座连接,两种可选。最好问问他们的技术支持。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吧,明天我来问问

网友:
选择了B5法兰安装,箱体上这4个底孔就不用管了,我猜KF37是在K37的箱体上直接装了一个B5的法兰上去,所以箱体本体是一样的,这是一种模块标准化设计的思路,这样不管K37和KF37都可以用同一种箱体,开模模具就可以用一样的

网友(点评):
谢谢,感觉这样解释蛮有道理的,那我的理解是对的,法兰安装就是利用法兰上的4个孔来固定电机。

网友:
模块化设计风格

网友(点评):
模块化,这样就能通用了

楼主:
已经咨询过经销商,他回复是KF和KA箱体通用,KF是B5法兰面安装,底座的4个螺纹孔是没用的。K是底座安装,KA是底座空心轴安装,KF是B5法兰面安装,KAF是B5法兰面空心轴安装。

网友:
箱体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