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对bjt的影响

楼主(2018-11-09):
如题,请问一下为什么温度升高时,bjt的输出特性曲线会上移,ic变大。谢谢大噶~

网友A:
补充相关图片上来,有助于理解题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相关图片上来,有助于理解题意。

那等会,我等级太低了一个小时只能发一个帖子。呜呜呜

楼主:
虚线部分是温度升高后的输出特性曲线

BJT输出特性曲线

BJT输出特性曲线

网友(点评):
把图片放正。

网友:
怎么说呢,应当是PN节的一个特性。两端加电压就有电流通过PN节。电流与电压和温度等因素有关。物理现象。

网友:
这是哪个行业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