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列车设计考虑不周

楼主(2018-11-10):
此刻正从广州南上车去中山,广珠城际。上车后放行李箱感到困惑,20寸小箱子横着放居然长出一大截,过去乘务员是严禁这样放的,免得失衡掉落砸人。可是我也没办法啊。行李架为何设计那么窄,有什么考虑?

网友:
车厢连接处,有大件行李存放处

网友:
还好没掉下吧?

网友:
加入设计较宽的话,做在靠窗的同志站起来有可能会顶到头,这已经算是折中设计了!!

网友:
2楼正解,还有一个原因估计就是现在的动车上连放一枚硬币在窗台上都不会倒了,难道箱子那么大的东西会倒?

网友:
20寸是飞机随身携带的上限,火车应该不是这个标准。

网友:
广东这边短途一把很少有人带行李箱的,一般就是个背包或者个小包包,行李箱一般就是放车厢连接处的或者车厢的尽头的

网友:
那也不能这样放!明知道急刹车或者加速时会砸人,还这么放置?不明知故犯吗?刚才有社友都说了车厢连接处有放大件行李的地方。

网友:
20寸算是拉杆箱里的最小号了,铝框加万向轮这箱子不便宜

网友:
车厢前后连接处。一般建议你放最前面,视线看得到的地方。

网友:
同2楼,鹰大短路了

楼主:
但京沪高铁行李架就比这宽很多。这种小箱子横放着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后来列车员还是让我把箱子拿下来,放在走廊。

网友:
鹰大,火车的行李架是需要经受住振动试验的,实现强度特别大!之前在试验所遇到过这种产品,估计是产品设计不合理,如果设计的太大,振动试验通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