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镀铬的工艺知识

楼主(2018-11-10):
请问下大神,镀铬是怎么镀的,比如一块300x400x20mm的平板可以一面镀硬铬一面镀装饰铬吗

网友A:
我相信是可以的。但是你细细想一下,其实也没那必要2面镀

网友:
可以局部电镀的。也就说可以两面电镀不同的材料。现在好像电镀铬的厂家不好找吧,都被环保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相信是可以的。但是你细细想一下,其实也没那必要2面镀

因为一面要镀硬铬,其他要做防锈处理,整体颜色好看点

网友:
这个是表面处理厂解决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不能实现了,镀铬都是零件整个表面都相同。

网友:
理论上可行。
实际上代价太大,

网友:
可以,就是比较麻烦,我们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