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夹头开槽加工

楼主(2018-11-10):
求大神指点迷津,ER夹头用什么刀具开槽的,怎么装夹啊

网友:
同问,坐等高人

网友A:
如果是 毕业论文就写用心轴加螺栓压紧

网友B:
看纹路像锯片铣的,夹具的话,锥度套应该可以一试

网友C:
锯片铣刀铣的

网友D:
线切割行吗?

网友E:
锯片铣,很薄的那种

网友F:
现在已知的是用可转位锯片铣刀加工。

网友G:
这种还是线切割加工合适,不会加工后变形,最好用慢走丝加工。

网友(点评):
你要是工人估计你老板会吐血而亡,你要是老板你就是迪拜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毕业论文就写用心轴加螺栓压紧

中间部分是贯通的,很容易切到中间芯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纹路像锯片铣的,夹具的话,锥度套应该可以一试

这种锥套类,包括芯轴,都不行,因为槽是贯通的,稍微不小心就会碰到里面的定位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锯片铣刀铣的

请问锯片铣刀可以干这么窄的槽吗,而且能干夹头的一端,另一端怎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切割行吗?

线切割倒是可以,但是可能切出的槽不均布,影响夹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锯片铣,很薄的那种

可以,但是顶部加工完,底部的槽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还是线切割加工合适,不会加工后变形,最好用慢走丝加工。

线切割怎样才能保证切出的槽是圆周均布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已知的是用可转位锯片铣刀加工。

请问,锯片铣刀加工的工装是什么?一端加工完,另一端怎么加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顶部加工完,底部的槽怎么办

设计工装夹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工装夹持

还请您指导一下工装的设计方向

网友:
根据结构、成本不同,锯片铣刀开槽和线切割开槽都有,这个东西槽型设计、工艺方法、材料及热处理选择对最终性能影响都挺大,生产的话最好找专业厂家,不专业的质量做不好,价格还会暴高

网友H:
这种ER夹套以ER20为例,市场价便宜的6元左右一只,号称AA级的台湾货40到100元不等。根据价格便宜货全部锯片铣刀。好一点的锯片切95%左右留下一点,等热处理精加工(以前或以后),再用线切割割开留下的一点。也见过热处理后用树脂切割片切开的。至于用慢走丝切割的没有见过。

楼主:
锯片怎样保证切出的8个槽是均布的呢,还请您不吝赐教

网友(2023-04-03):
引用 网友H:
这种ER夹套以ER20为例,市场价便宜的6元左右一只,号称AA级的台湾货40到100元不等。根据价格便宜货全部锯片 ...

所以是热处理之后再割槽好,还是先割槽留余量后热处理再精加工好?

网友:
锯片铣刀

网友(2023-09-14):
引用 楼主:
锯片怎样保证切出的8个槽是均布的呢,还请您不吝赐教

走心机可以定角加工的,锯片刀装在一个独立的动力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