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高手进来 有偿)

楼主(2018-11-10):
想设计一个夹具一直没有好的方案,论坛有高手希望指点一下 有偿

  这是现有的设备,红圈里面的这个是一个显微镜,但是这个显微镜对我来说没有用,这个我可以把他拆卸下来,拆卸下来换成另外一种显微镜,

要换的显微镜

要换的显微镜

这是我要替换上去的显微镜,一直想不到好的夹具

这个显微镜要不停的更换,需要方便拆卸,方便安装。

有偿  有偿  有偿  重要的事说三次

网友A:
夹具需要哪些功能,还是只要夹住显微镜方便拆卸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具需要哪些功能,还是只要夹住显微镜方便拆卸就可以?

只是需要夹住,然后方便拆卸就行

网友B:
说白了就是一个转接零件,一端抱死你的零件,另一端按照旧零件的结构就完事了

网友C:
显微镜没用,去掉不就完了吗?改装上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微镜没用,去掉不就完了吗?改装上干嘛。

我要换另外一种显微镜上去,只是用第一张图上面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一个转接零件,一端抱死你的零件,另一端按照旧零件的结构就完事了

思路是对的,但是夹具怎么设计呢,因为我要不停的换显微镜

网友(点评):
固定显微镜的地方做成两个半圆,一端装个销钉,可以打开,另一端做点快夹结构就完事,反正那东西又没什么重量

网友:
运用加工中心换刀的思维,取件放件必须带柔性关节。

网友:
机架保留,可以考虑显微镜与机架连接处设计成快换系统,很多机床上的刀具有快换系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种固定链接方式,米思米配件直接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