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调整中的自学习

楼主(2018-11-10):
驱动器调整中的自学习是什么意思?

是参数根据出厂前驱动器厂家设置好,自动相互匹配的意思吗?

网友:
调的增益吧

网友(点评):
是如何调节的

网友:
不懂,等高人驾到

网友:
通用型驱动器(包括变频器)连接不同厂家不同功率的电机时,为了获得最佳驱动效果,和电机连接进入自学习测出电机直流电阻,电感等等一些参数以便驱动器输出最佳电流电压及频率曲线驱动电机,获得最佳效果。(代表个人理解)

网友:
驱动器会调整负载率来补偿输出电流的变动。当命令响应为线性时,在力矩扰动情况下,此模式的精度就比不上闭环速度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