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出工程图纸的时候要镶钢丝螺纹套的螺纹孔怎么表示?

楼主(2018-11-10):
大家出工程图纸的时候要镶钢丝螺纹套的螺纹孔怎么表示?

网友:
标完螺纹底下备注镶牙套,我一般赛钢和一些塑料件这么搞。

网友:
凡是不会标注的箭头加文字说明,我是这样,新人。

网友:
工件上攻丝套装入专用螺孔,装配时安装螺纹丝套

网友:
有专用丝锥和装配工具的

网友:
直接标准需要镶嵌的牙套规格

网友:
标注螺纹规格(钢丝螺套)

网友:
如果你用的钢丝螺套是M6的那么就标注为LM6

网友:
用引线做注释说明,但是,不好表达的结构要素可以用视图+文字说明,能表达清楚设计者的意图就行。

网友:
我们这边铝合金板镶螺纹钢套会标注的很简单,仅在技术要求里面说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