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8-11-10):
最近发现rv减速机的输出轴孔比计算的小,为什么呢?rv75-50-0.75kw-4的输出孔28,如果按照d≥c立方根P/n算的话轴至少要三十以上了,还有别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
材质对轴径也是有影响的,选取好的材质可以轴径小点

网友:
可以通过对轴进行热处理,从而提高其机械性能,可以以此减小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