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加大丝锥通常指什么

楼主(2018-11-10):
大家经常听到"加大丝锥″这个俗称吧。
如镀前用它。为什么这样说?
那么它的参数是什么?精度等级是什么?

网友:
对于一些要电镀或热处理后孔收缩的工件,为了减少回攻的工作量,有些企业会定制比正常丝攻大几丝的丝攻来加工工件,这样电镀之后螺纹刚好用通规能通,止规止住。

网友(点评):
各行各业都有它的道。

网友:
换大一号的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