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圆地方供应商无法展开怎么办

楼主(2018-11-10):
如题 求助 方小圆大折弯折不了 怎么办

网友A:
天圆地方是铆工很普通的活,厂家做不好只能说明他们的工人技术太烂了。
另外你画的不像天圆地方,天圆地方不论从任何角度看,都不会有弧线。

网友(点评):
现在大部分都是折弯机加工的,所以除非对方专门做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圆地方是铆工很普通的活,厂家做不好只能说明他们的工人技术太烂了。
另外你画的不像天圆地方,天圆地方 ...

看了楼主的那个图,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用SW画出来的时候跟楼主的一模一样的,主要是因为画那圆的是个没有留边线棱角,画了整整一个圆。留了边线棱角画出来效果就如下图所示了。

网友(点评):
因为LZ没有画出来,所以工人没有做出了!——造句

网友C:
这个是手工敲出来的吧

网友D:
先在数模里面模拟成平面,再展开,曲面是展开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在数模里面模拟成平面,再展开,曲面是展开不了的。

我都是用SW钣金放样,然后直接展开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手工敲出来的吧

折弯机折出来的,折不好手工敲打的话,有些会变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折弯机折出来的,折不好手工敲打的话,有些会变形的

一般圆折弯是滚出来的,那这个怎么加工?作模具类似冲压?
能不能放几张图见识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圆折弯是滚出来的,那这个怎么加工?作模具类似冲压?
能不能放几张图见识下

一刀一刀的压,网上有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2MjYwNjE4MA==.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刀一刀的压,网上有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2MjYwNjE4MA==.html

是压的,但是下料很关键,如何确定下料尺寸

网友:
用钣金做能展开的,注意,钣金要留有豁口(大于板厚),最后用于焊接,否则展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压的,但是下料很关键,如何确定下料尺寸

我都是用SW画的图,直接展开,导入CAD排版发出去加工,每次回来的机件尺寸基本上是符合我的要求的,要计算的话也有这类书写怎么计算的,厚厚一本,看得我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那个图,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用SW画出来的时候跟楼主的一模一样的,主要是因为画那圆的是个没有 ...

你这个是用钣金命令做的吗 能展开吗 求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用钣金命令做的吗 能展开吗 求赐教

是的,注意,钣金要留有豁口,否则展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注意,钣金要留有豁口,否则展不开

用的放样命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放样命令吗

这样的图当然是用放样命令画得快啦,画草图的时候留个小切口,放样生成后就可以直接展开了!哎,在认谈里瞎扯半天,一摊生意都没做成,快饿死子,楼主有需要气动元件、传动配件、开关传感器之类的不?多多关照关照